内存地址线对地短路问题

楼主(2014-02-02):
华硕主板型号是P6T SE开机诊断卡就显示18--就不动了,量各电压都正常,用内存阻值卡测,数据线和地址线那一边有四个对地短路,数据线和控制线那边也是4个对地短路的,请问这样是不是判断北桥坏了呀,I7 920的CPU已经拿掉,测量还是一样的。用CPU假负载测量,VCCPG没有电压,别的测试点都有电压。

网友A:
这样的话  可以换北桥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旁边的排组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可以换北桥了

这样的话  可以换北桥了      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已放弃,X58的桥,也没有BGA设备

网友:
I系列的内存由CPU管,
跟桥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