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死机求助

楼主(2014-02-02):
MACBOOK AIR 型号A1370,开机一会死机,有时候可以用20分钟,有时候几分钟就死机了,死机后及其背部热,风扇狂转,系统是10.8.,放歌的时候卡死就一直重复一个声音,想换个系统外接光驱,结果刚读出光盘界面一会又死机了,看来不是系统的问题,而且死机时机器也不是特别热,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风扇狂转
Mac

网友:
看看显卡和北桥·········································

网友:
桥是MCP89UL-A3的,后盖打开了,死机时摸桥和CPU 的散热片,巨烫,应该是桥虚焊了吧,可是为什么温度会这么高呢,

网友:
最近修过 MACBOOK AIR 有时不进系统及不定时死机就是 MCP的问题。

网友:
巨烫说明死机就是过热引起的
单桥虚焊或者芯片不良都有可能引起过热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或者散热器坏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桥虚汗了 呢 苹果的机器不搞定呀

网友:
像是存在虚焊,可以强制降温试机,要是有吹灰的鼓风机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先打开把散热处理好!再试试

网友:
我这是苹果刚学着;

网友:
MCP89的独桥容易虚焊,重置不行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