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00A电源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4-02-02):
电源无输出,保险管正常。这种现象说明开关电源未工作,或者工作后进入了保护状态。首先测量控制芯片的启动脚是否有启动电压,若无启动电压或启动电压太低则检查主启动电阻和启动脚 外接的元件是否有漏电存在,此时如控制芯片正常,经过上述检查可很快杳到故障。若有启动电压,则测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在开机瞬间是否有高低电平的跳这变。若无跳变,说明控制芯片坏或者其外围元件有问题,可先代换控制芯片。有跳变,则说明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需仔细检查保护的原因。
     监测一下接通220V的瞬间,电源各路是否有一点输出,如果有就查反馈(光耦和T431)
   检修思路及方法
   电源故障主要表现为开机后按面板按键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为了便于检修和防止损坏主板元件,检修时应把电源插座连同电源板都拆下来,并用隔离变压器给电源板供电。同时,在+5V输出端与地线之间接一只30W12V电灯泡作为假负载,以便根据灯泡点亮与否来观察与判断故障。现就常见的几种故障及排除方法介绍如下:
1 开机即烧保险管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说明电源电路存在严重短路故障,应重点检查低通滤波网络中的电容C601、C602是否漏电、击穿;整流桥BD601内某二极管是否击穿;300V滤波电容C605是否严重漏电;电源开关管Q601是否击穿。可分别检查上述元件,然后更换。
2 保险管完好,各次级无输出电压
开关电源各次级无输出电压,说明电源电路未工作,可按下述步骤检查
①首先测电源开关管Q601 D极有无300V左右直流电压。若无,则表明前级电路有开路性故障,应重点检查抗干扰线圈L601是否断线或焊接不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TH601是否开路;整流桥堆BD601是否开路或虚焊等,可用电压检查法靛级检查。
②若测得Q601的D极直流电压为300V左右,再测IC601 ⑧脚电压是否在295V左右,若明显偏低或无电压,应检查限流电阻 8603是否变值或开路。
③如果上述检查确定限流电阻无问题 ,就应检查电源的正反馈电路元件是否正常,稳压控制电路元件是否正常,开关管Q601是否 极间开路或性能不良。
④若上述检查均未发现异常,则要考虑是否因过流,过压,导致电源停振。这时先检测电流取样电阻R615是否阻值增大,如果阻值正常,则表明故障系电源输出电压过高,导致过压保护电路动作所致,应重点检查IC702\IC602\ZD602是否损坏。
3 输出电压偏离正常值
①输出电压高
输出电压过高,一般是取样电压反馈网络出现故障。在检查稳压控制电路时,首先要判断故障部位是在误差取样放大电路,还是在控制电路。用导线将光电耦合器③④脚短接,若输出电压下降,则说明故障在误差取样放大电路。反之,故障在控制电路。
②输出电压低
空载电压正常,一接负载输出电压便下降。接负载输出电压下降的可能原因有300V滤波电容不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中C607容量减小;电源开关管Q601性能下降等,可替换元件进行判断。
输出电压过低,接通电源后开关变压器T601发出“吱吱”的叫声,说明电路有短路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负载电路短路 ,如逆变管损坏等;二是整流滤波电路异常,如整流滤波电容C605漏电等;三是开关振荡电路不良,如开关管软击穿等;四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短路,如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等。
为判断故障在电源还是在负载电路,可通过接假负载来加以判断。若故障在电源部分,一般是T601次级绕组的整流滤波电路异常所致。可采用 一一断开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电路的方法来判断故障部位。
输出电压过低,开关变压器无微哟的“吱吱”叫声,此故障一般是稳压控制电路异常所致。应着重检查IC702、IC602及其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维修实例
实例1:开机后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先查看保险管F601是否熔断,若保险管熔断,说明开关电源有过流现象;若保险管完好无损,说明开关电源未作。
拆开机盖检查,发现保险管熔断且发黑,说明开关电源有过流现象。用指针式万用表在路测开关管Q601的三个极间阻值为0,说明开关管已击穿。检查R607、C607、D601、C616和R625正常,更换Q601后,在C708两端接上一只30W\12V灯泡通电,灯泡始终处强光状态,说明稳压控制电路或IC601异常。
短接光电耦合器IC602的34脚后通电,结果C708两端电压下降,说明误差取样放大电路或IC602异常。将IC602的2脚对地短接后通电,输出电压仍下降,说明故障在IC702或取样电路。检查得出R711和R712正常 ,怀疑三端误差取样放大器IC702异常。用KA431更换后,故障排除。
实例2:指示灯不亮,电源有“吱吱”声
指示灯不亮,无显示,机内发出吱吱声是过流保护的一种现象,它说明电源 220V整流滤波电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故障,或电源负载有短路故障。
为判断故障在电源还是在负载电路,断开负载,接上假负载,通电仍可听到轻徽的吱吱声,说明电源有故障。因为保护电路能工作,说明开关振荡电路和稳压控制电路没问题,故障可能发生在高频脉冲变压器次次电路。
采用一一断开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电路方法。当断开D701,加电后吱吱声消失。这说明该机故障是由此引起的。经检查D701已击穿,用易购肖特鸡二极管1545CT替换原整流对管YG90ZCZ后,故障排除。

网友:
原创内容?

网友:
啥机型上的板子呀

网友(2014-04-07):
总结的很好  就是图纸有点不清晰  找个PDF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