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不亮机 求助!!!

楼主(2014-02-02):
本子到手故障为进系统关机  换成六个330电容后 装了win8系统正常 换成win7快装好的时候黑屏了 再开机就不亮机了 现在开机几秒钟后PU13 8953mp烫手 确认过不是330电容下面的问题 手上除了风枪烙铁没别的工具 请教大神是不是PU13坏了 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芯片烫手   你换过芯片试过没有  还有装系统装着装着黑屏 很可能是机器本身的驱动不兼容  导致超出显示范围  从而黑屏

网友:
没上图,没办法帮你分析。用表测PU13后面对地短路不,没短路就替换这个芯片。

网友A:
这个PU13是 显卡内部的PCI-E模块和 PLL也就是锁相环的供电  发热说明有短路 或者PU13本身有问题  图纸可能有出入   告诉你的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U13是 显卡内部的PCI-E模块和 PLL也就是锁相环的供电  发热说明有短路 或者PU13本身有问题  图纸可能 ...

就是短路了  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发热就先查那里短路

网友:
可调电源都没有吗?能看看电流就最好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4736有NEC电容问题

网友:
try to replace only 4 330 capacitor first. remove all caps, and install back 4 caps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