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当成交换机用的设置--纠正某贴的错误

楼主(2014-02-02):
刚注册的新人,大家多关照!刚才看了一个贴,讲的是路由器当成交换机用,个人有点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是,需要把网线(由主路由Lan口引出的)接入当成交换机的路由器的Lan口,不能接在WAN口,二是需要把次路由(就是当成交换机的路由器)的IP地址改为和主路由的同一网段并且不能和主路由重复,一般TP-Link之类的本地IP都是192.168.1.1,那么次路由的IP可以改为192.168.1.253之类的;三是需要把次路由的DHCP功能关掉,否则会冲突。

网友:
原帖在哪儿 我怎么有点没看明白 次路由不用配置ip吧?
从主路由过来的线连的是次路由LAN口 次路由端口不用IP地址也没法配置IP地址吧(普通4口TP-LINK)

网友:
我一般关闭dhcp就行了 不用wan口

网友:
你得先把次路由的本地IP改成和主路由不一致的地址,否则会出现重复地址冲突,就像TP-Link,都是192.168.1.1,主路由是默认网关,次路由就不能使用这个地址,需要改成192.168.1.253之类的,当然改成192.168.1.2也可以,只要和主路由不一致就可以。(还要和主路由同一网段,例如主路由是TP-Link,默认192.168.1.1,次路由是D-link,默认是192.168.0.1.这也需要修改)这是要在连接主路由之前改好的,次路由的无线SSID和密码之类的也需要提前改好。最后是关掉DHCP,一旦关掉后,就无法登陆次路由了。所以最后再修改DHCP功能。

网友:
还有就是次路由一定要是动态IP方式,不过一般路由器出厂状态默认是动态IP,可以不必修改,除非是别人设置过的路由,最好在设置前reset一次。

网友:
都插在lan口应该就相当于交换机

网友:
这个真晕。次路由和主路由不一个网段的话别的什么都不动。比如前路由是192.168.1.1后路由192.168.0.1的话其他什么都不用动,这样更方便。你们没有试过?这样的话后路由当交换机也好当路由也行,根本不用想别的,当路由的话只需要把后路由设置成动态IP上网方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