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中,速修七盟额定400W电源

楼主(2014-02-02):
    放假值班,无聊中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电源修修打发时间:
    这是一个七盟的额定400W双温控转速风扇电源,采用UC3845方案,装有被动PFC变压器,做工还可以。故障表现:待机5V为5.24V,待机有轻微的啸叫,用汽车大灯作负载后12V只有7.6V,5V只有3.2V,并伴有严重的啸叫声,用功率计测量此时的220V总功率为60多W。
     由于保险没有烧坏,所以估计问题不太严重,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以前已经换过待机5V的滤波电容,由于总功率只有60多W所以没有考虑后级电路,直接查高压电路:经验告诉我们,一般初级的辅助电压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杀辅助变压器辅助供电整流管后的10UF电容,拆下测量为9.5UF,且测量时间约往后容量会向下掉,变成9.2UF,果断换,并且检查了UC3845的7脚1UF滤波,这个电容正常。通电测试:待机5V变为5.12V,启动后各组电压正常,啸叫全无,OK。

网友:
电路图是借用的,实际有两个变压器,一个是主,一个是辅助,UC3845的7脚供电自然是由辅助变压器提供。注意不要被电路图误导。

网友:
电源的电路图在那里找的?

网友:
思路清析,学习了

网友:
维修方法正确,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多谢!

网友:
高压侧的滤波电容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感觉不够清晰。

网友:
电容好坏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但与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有时看来好好的电容,测出容量也正常,可就是坏的,换掉后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电容好坏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但与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有时看来好好的电容,测出容量也正常,可就是坏的,换掉后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图纸是你自己画的啊,

网友:
虽然说只是换了一个电容解决的但是楼主的功底还是有的~~思路很清晰~~~哎~~~电源真心搞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