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250W电源

楼主(2014-02-02):
各位师傅有图纸吗? 现在故障是 绿 紫 +5有  7900 IC 12脚 8.5V左右 短接绿线无12V输出 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刚开始是 2个 13007管 爆

炸 保险黑 更换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电源图根本找不到,,,可以找相似图

网友:
是7500吧?其供电好像有点低。先检查其滤波电解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电源不都差不多的原理吗   随便找一个电源的来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