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ATX金河田300W电源心酸故事

楼主(2014-02-02):
拿来时 无输出电压 打开机壳 发现 保险炸  13007 爆  1圈电阻飞了
然后一一更换    13007 更换为 D1710  电视开关管   1圈 电阻 跟换为 2圈电阻
保险处串了个灯泡  上电 灯泡亮一下灭 测试300V  正常
测试 5V绿  紫线  正常 显示 5.2V输出
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
测试 7500 12脚 供电为8.5V左右
不知道下面怎么修了
求老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13007 参数  极性材料 :Si-NPN 最高电压 :400V  最大电流 :8A 耗散功率 :80W 工作频率 :<1MHZ
D1710 极性材料 :Si-NPN最高电压 :1500V最大电流 :5A耗散功率 :50W工作频率 :<1MHZ

难道是管子问题吗 真的不解 彻底头大了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管子的问题,我曾经开始因为没有13007管子,换上节能灯的13005都一样工作,只是不能大功率运行。最起码风扇应该动一下才是保护的问题。

网友:
小功率不用修了。

网友(点评):
最反对你这种说法啦,这里不是讨论修不修的地方,是技术论坛,以后没盐的帖子少发,没有比你傻的。

网友(点评):
同意XKLFC,我们修电源,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电子水平,精通电源了,对打印机的电源部分,其它的电器,也是一理通百理明的.上次就因为有电源的维修经验,修好了两台打印机,一是二极管坏了,一是功率管短路坏了.都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我也有个杂牌电源,7500的供电也是8到9V的样子,看刘坚强修电源说也算正常,可我就不明白啦,为啥那些正常的供电一般都在15V左右,我把这个供电断开啦,二极管处就是8到9V,难道变压器有问题?可5V正常啊?真的不好理解。先放在边上,等搞明白再修。修电源不考虑经济效益,他是进一步维修芯片级的基础,通过维修电源,能获得很多知识。以前对节能灯摸不着头脑,现在修节能灯简直就是小菜。

网友:
我感觉应该还是 13007 附近电阻 换错了 阻值不对 有2个电阻 竟然高达200K 在 13007 脚上 理论上 除了均匀电阻外 不应该在13007附近有这么大的电阻了吧???  但是看外表 电阻是好的 但是阻值 却高的惊人  参考了5张ATX图纸 根本就没这么高的啊 13007附近    彻底打败 但是电阻外表完好的是 难道是阻值升高了 但是一点看不出烧焦 或者有损坏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问您个问题 D1710 到底能不能代替13007   我现在测试 7500  4脚 待机 3.多V 然后我短接绿线 降低为 ...

  D1710 是否能代换13007  有人是过吗

网友(2014-03-08):
一个二手电源也卖不了多少钱啊,值得吗

网友:
你根据这张图纸修一下看看,一般的电源用这个图纸都通用!

网友(2014-05-19):
次级的2个推挽管通杀,,那天我也遇到长城ATX-300P4。也是这个情况。。。有待机电压短接不转。换7500 +LM339还是不行直接代换三极管。。嘿嘿。。被我蒙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7500附近有个2.7K 的电阻经常会出现开路降值的现象。长城尤为明显。。

网友:
ATX电源关系到电脑硬件的安全,建议楼主代换时尽量使用与原来的原件一样的型号代换。
修电源你还是换原型号的好。13007炸了 一般周边电阻也会开路。推动管一般也会烧。

网友(2014-02-02):
查一下电压比较器的工作条件

网友C:
查下13007周边的电容电阻吧。我遇到过

网友:
4脚电压多少,可能是保护动作了,D1710的功率偏低,13007还是很好找的(最好是对管)。
楼主这个情况第一时间要确保13007周边电阻电容(主要是基极限流电阻及加速电容)完好。

网友:
检查7500的8、11脚的电压和相连的二只三极管的C极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查主开关管的限流电阻和小电解

网友:
D1710 的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D:
1圈是1欧,2圈是2欧吧????边上2.2K或者2.7K的电阻应该也有坏的,看你的描述,7500的供电偏低,你先查查这个是什么原因。开关管要成对更换,放大倍数够20就可以,耐压和功率要满足要求。13007很好弄的。方便的话,弄几个图来看看这个电源做工怎样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看7500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检查13007管子的周边零件。
一般都会有几个电阻会烧毁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2个加速电容,看是不是容量变小了,50V 10uf那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圈是1欧,2圈是2欧吧????边上2.2K或者2.7K的电阻应该也有坏的,看你的描述,7500的供电偏低,你先查查 ...

今天看了下 还是电压低 买了20只 13007 管子 更换还是一样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杂牌电源,7500的供电也是8到9V的样子,看刘坚强修电源说也算正常,可我就不明白啦,为啥那些正常 ...

今天彻底没戏  还是不出来电压 我上几张图片 这个电源的 还是不错的,实际功率 可达450W 这个电源 所以才想修一下 以下是这个电源的拆机 跟元配件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13007周边的电容电阻吧。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杂牌电源,7500的供电也是8到9V的样子,看刘坚强修电源说也算正常,可我就不明白啦,为啥那些正常 ...

网友E:
先检查7500的12V的滤波电解性能是否正常再说吧。直接换一个试试看(47uF/50V)。

网友F:
我的金河田,,,劲霸ATX-S3008(标准版)传奇(2.31版)也是带负载不足,还没搞定呢。。。

网友:
那周边的电阻坏的太多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7500的12V的滤波电解性能是否正常再说吧。直接换一个试试看(47uF/50V)。

师傅,问您个问题 D1710 到底能不能代替13007   我现在测试 7500  4脚 待机 3.多V 然后我短接绿线 降低为0伏 应该工作了啊 但是还是风扇不转动。。。求师傅给我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金河田,,,劲霸ATX-S3008(标准版)传奇(2.31版)也是带负载不足,还没搞定呢。。。

师傅,问您个问题 D1710 到底能不能代替13007   我现在测试 7500  4脚 待机 3.多V 然后我短接绿线 降低为0伏 应该工作了啊 但是还是风扇不转动。。。求师傅给我个思路 以下图片参考 也基本对的上

网友:
  跟这位师傅的数据相似  !!但是风扇不转,在问 D1710 是否能代换13007  请各位师傅给我个思路 还是不转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问您个问题 D1710 到底能不能代替13007   我现在测试 7500  4脚 待机 3.多V 然后我短接绿线 降低为 ...

  在问D1710 是否能代换13007 有人是过吗 可以吗

网友:
不应该的啊,我不短接 7500   4脚 有3.多伏电压 短接之后变成0  跟这上面这位师傅的数据基本是类似的,但是风扇还是不转,在求D1710 是否真的能代换13007  或者还是有其他故障 求思路 修的难受

网友:
求思路 不要沉帖啊  各位老师 ..

网友:
必整出12V来  求各路大师 思路 一个小电源 难道都修不好难道我, 求思路 求方法 拜托各位老师 ...

网友:
你这个思路错了,首先换你换的那个管具备高速开关的作用有没有?另外一般电源的辅助电路两路电压5V  和一个20V左右的电压,如果一个8V不说能不能用,能用是7500的工作电压够了,但其他的零件呢?其他零件8V就不够了,在有13007附近是有2,7K的电阻的,还有0欧的保修电阻,还有二极管,这些要全换了,另外辅助管那还有启动电阻阻值也是很大的,建议你去看看刘坚强把,我发了他的视频分享了148讲了无加密的,速度去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问您个问题 D1710 到底能不能代替13007   我现在测试 7500  4脚 待机 3.多V 然后我短接绿线 降低为 ...

先更换这个电解再说吧。

网友:
7500启动后不能拉低为0V

网友:
200K的应该是主电容的均压电阻,你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电源已经修好了 是我粗心 把2.7K 跟2欧、 电阻接反了   所以造成了不启动  还有 金河田电源 7500  12  脚 电压8.5V  也算正常  给后来的新手一个提示  我的电源就是 12脚  8.5V  现在已故障修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