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大4D供电接口是只有12V供电吗?

楼主(2014-02-03):
朋友淘汰了一个翔升GT240终结版显卡。插到本人电脑上黑屏不过自检。风扇转速时快时慢。因为卡上另有大4D供电接口的位置和焊点,试机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相应的焊点只有12V,没有5V的供电。请问:其他采用大4D接口外接供电的卡也这样么?自己准备焊个座子,只接12V和地,就可以使用电源外接供电了么?知道的帮下忙啊。。。感谢

网友:
   显卡需要单独供电的 必须使用单独供电的 要么就没法使用

网友:
只有焊点!说明不用外接也能正常工作的!还是有别的毛病!会修的试试!不会修的就报废吧!

网友:
还是修卡吧,不要加座啦

网友:
一般座子不会空焊,同意四楼

网友:
显卡换下来前是好是坏?
如果本身就是不显的话,加独立供电无用。要修的话,先测量显存、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基本就是核心虚焊,我觉得对于核心虚焊的显卡,怎么加焊,基本都用不长了。另外,如真修好了,必须确保散热良好。

网友A:
对,只接12V和地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只接12V和地就可以啦

感谢。卡是好的,就是有安座子的地方,但没装座子。上网搜不到座子的图片。看不到焊了几个脚,才测了卡上的焊点电压。来这里问下,再次感谢大家。能看到的文章都说,PCIE接口1.0和2.0的供电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准备安上座子,外接供电再试试。

网友:
装了座子能点亮机器。风扇也不时快时慢的转了。但是,开始测的时候,时间可能长了点,主板显卡供电的上管(1个)可能坏了(下管是2个),换另一个主板试完改后的显卡。挺郁闷的。还得修下主板。

网友:
显卡单独供电的接口是只供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