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用电池正常接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4-02-03):
那们大神帮帮我!我原来以后是头坏,后来直接飞线电源口可以进系统,测试了半个小时后没有掉电,在我关机的时候关机界面出来还没关机就自己掉电了!然后用适配器和电池都开不了机,我EC换过,BIOS刷过都没用!现在电流在0.8左右!我应该检察那里!!

网友A:
你看一下又没稳压二极管烧了的,我上次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稳压二极管短路了,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换上一个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又没稳压二极管烧了的,我上次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稳压二极管短路了,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如果不 ...

保护隔离电路的二极管吗?

网友:
我也认为是保隔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的二极管吗?

是的哦!只是这种可能性大一些,导致电池能用,适配器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
没说哪个型号,也不好具体分析,所以也只能说保隔的可能性大些哦!

网友:
   真的不好说   希望楼主给出详细的数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