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JG U31F REV 2.0 测试绝对能开机.rar HM55独立集成通用

楼主(2014-02-03):
开机0.8 电流不动或者1.4掉电主板没有进水正常损坏都是刷bIOS就好   开机到2.2电流正常开机电流

网友A:
此机换PCH或刷BIOS容易出现风扇狂转、网卡打叹号等故障。可定制程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换PCH或刷BIOS容易出现风扇狂转、网卡打叹号等故障。可定制程序解决。

你说的没错,那是BIOS程序型号不对。我都有 这款是独显BIOS 用在集成上U31F开机可以风扇狂转,关机关不了 只能用U31JG

网友:
能亮机风扇狂转 我的是独立的板子

网友(2015-06-22):
唐致远 你说的没错,那是BIOS程序型号不对。我都有 这款是独显BIOS 用在集成上U31F开机可以风扇狂转,关机关不了 只能用U31JG  这个定制程序有吗 QQ56253488

网友(2018-01-27):
U31JG加装DDR3,4G内存后无法开机(原机DDR3,2G)拔掉新加内存也无法开机,单独加装任何内存问题依旧,把内存全拔掉也试过,拆机拔CMOS电池也试过,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8-04-18):
我的刷了你的BIOS出现风扇狂转、网卡打叹号等故障。可定制程序解决。

网友:
有没有U31JG的,不会风扇。AAAAAA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