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7F,然后按F1跑到FF,不启,求解

楼主(2014-02-03):
一老不知什么牌子的主板,编号M2GTA-4VP,没有集显。开机无显,加主板诊断卡,开机有时是C1到50再到C1的循环,最后跑到7F,有时一路正常跑到7F,再按键盘的F1时,又可以跑到FF,键盘、内存、CPU、显卡、电源都换过,还是如此,按跑码状态看,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就是无显。各位大侠,教教我吧??????????????

网友:
循环能过是没认到显卡,弄个独显试试吧!

网友:
1,刷BIOS,
2,显卡问题,
3,I/O。

3的可能性小。

网友:
楼主    有图吗?    把显卡槽子好好擦擦

网友:
集显坏了吧,加个独立显卡。。。。。

网友:
查下PCI-E口的时钟复位以及供电是否正常.这板是斯巴达克的板试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是否能过

网友:
压桥开机试试呢,NV单桥空焊很多的

网友:
桥的问题 维修价值不高的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关于显示部分

网友:
清洁插槽,换显卡。打阻值。刷BIOS,焊北桥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最大吧

网友:
我遇到过开机能亮  按F1后跑到FF 进不去系统的  最后换了个IO就好了。

C1-C几来回跑的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   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