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这样的硬盘正常么

楼主(2014-02-03):
运行起来老是有嗞嗞的声音
硬盘
window

网友:
有吱吱响很明显是硬盘坏了。。

网友:
如果吱吱响,一般都是硬盘有物理坏道了,特别是开关机,和访问文件时,这时候就要小心数据了。易丢失。

网友:
估计是磁头碰磁体了 需要开盘,没什么搞头 还是快更换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提前把重要资料备份,以免丢失。

网友:
只要不是很大应该正常,磁头寻道声音,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做个坏道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