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05S3G 本本装系统???

楼主(2014-02-03):
用U盘进BIOS找不到启动项啊,还有启动项快捷键是哪个啊?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ESC或F12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 就光盘好了,三星的笔记本 确实有些不支持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C或F12试试。。。。

   试了没用

网友:
只要能进系统 可以硬盘安装的

网友:
优盘不行吧,BIOS里面设置,不会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人才呀,装系统都能把你难到?我不信

网友:
不行就把硬盘取下来打镜像。打好镜像后在装回笔记本自己解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话说怎么混到见习的哦、、、呵,实在不行就光驱或换机器打镜像呀!

网友:
找不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硬盘拿出来G。不然百度查查。一般快捷键也就:ESC,F1,F2,F8,F9,F12,DEL。不然就新出的WIN8那种好像按SHIFT能进入快速驱动选项,但那种机器只能装WIN8。

网友:
上面那些快捷键都按下试试,有些可能需要FN+快捷键F12的,没用的话BOSS里设置下看看,还是不行的话你就用光驱吧,如果有说错请见谅!!!

网友:
如果没有U盘启动可以用光碟的  如果还是不行 就到别的机子上装好过来安装

网友:
BIOS里要关掉一项。才可以的    或者你百度下。我手里没有三星的本了  所以也记不太清。Fast Bios 好像是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拿到别的笔记本上GOH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