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无线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4-02-03):
我遇到好多台了,东芝索尼驱动打不上     据说这个都不好打      师兄们遇到这样的机器是如何解决的      ???

网友:
到东芝和索尼官网对着型号下驱动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我是一般用驱动精灵打的,不行的话再去官网下,驱动精灵懒人的神器啊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
一般去官网下的  日本货就是这样 图少 毛病多

网友:
可以試著到官網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