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机两故障深入分析维修

楼主(2014-02-03):
到机器拆开发现网卡位置严重进水  拆去网卡清洗好板子后,插电流表0.00A 无待机。。。。打开待机页图如下,按照工作条件查询16脚19V有,13脚总开启通过B+电阻分压过来有5.4V左右,17脚无5V线性电压输出,8脚无3.3线性输出  3脚无2.0线性输出  1脚6脚无电压  先测17脚对地阻值为1000欧以上正常,测8脚对地800欧左右正常,测3脚为0欧短路了,拆51125换之,对地1000欧以上了,看来待机坏了,插电待机0.01,待机都出来了,下面给出正常待机工作下的测试点电压 按下开关电流到0.4不动,测CPU供电已出,测PLTRST3.3V 测CPURST1.05看似正常,摸CPU无烫手感觉,貌似CPU没有工作,用示波器打PLTRST有延时上升,打CPURST开机直接一条直线,反复测试均为一条直线,看来CPURST并没有起作用,开机用镊子瞬间短路U24脚电流跳变到1.4左右外接亮机。测U4 2脚有延时上升测5脚有3.3V供电,测4脚有1.05V但是无延时上升 ,拆下U4发现5脚已经断裂,找片料板换之,上电跳变几下亮机

网友:
以后测复位还得测波形了。到底是拆U4还是U2啊。。楼主。你这个文章是不是有小错误

网友A:
谢谢分享!51125是什么?CPURST的延时上升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U42和U24在哪啊,咋找不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51125是什么?CPURST的延时上升是什么意思?谢谢

51125是常见的待机3V,5V芯片。延时上升是数字电路的供电时序,看U2就知道,只是一个供电转换管子,PLT_RST#有复位信号才开启这个管子,但BUFO_CPU_RST#输出的电压不对,只有1.05不对,延时上升应该到3V。所以楼主就短路测试一下。短路4,5脚也可以的。这是维修经验

网友:
写的不错啊,起码看起来楼主很细心。在更换待机的时候是要多测测引脚和电感的对地,不然……不是烧管子就是继续烧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是常见的待机3V,5V芯片。延时上升是数字电路的供电时序,看U2就知道,只是一个供电转换管子,PLT_RS ...

谢谢指导,看电路图中的3V5V芯片好像是8205,这两个可以互换的吧?

网友:
楼主写的很细,就是后面有点乱,看了评论也知道了个大概……

网友:
延时波形是什么样

网友:
进水机子很难修

网友:
来CPURST并没有起作用,开机用镊子瞬间短路U24脚电流跳变到1.4左右外接亮机---这句我不太明白,请楼主明示,为什么短接就可以呢,cpu复位就出来了??

网友:
╮(╯▽╰)╭可惜要用示波器 如果不用示波器怎么去测啊

网友:
修机器,一个经验,二是耐心,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的。

网友:
说的芯片代号,没说清楚

网友:
动作够快的  直接想到CPU RST了

网友:
这都被发现了  不错

网友:
最好把你打出来没延时的波和有延时的也发上来让大家瞧瞧,那样我就给分了

网友:
楼主,你真是有耐心,连图纸上面都自己手写记录了。

网友:
LZ你说的延时上升是怎么测呀??用示波器自动(或单次)抓,看到个上升沿就行??还是用双通来抓两个信号,对比看有没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