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15V给通用液晶TV板供电,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02-04):
通用液晶TV板是12V供电的,如果用15V给它供电,会有什么后果?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里边的供电转换管会烧坏

网友:
会烧东西了啊,电容电阻还有芯片耐压不够的 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的啊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有什么最简便的办法,可以把15V降到:12V~13V?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电阻降压啊,,,,,,,,

网友:
长时间可能会烧电源部分,,,

网友B:
用4个npn二极管串连 可降低2.8v

网友:
还是不建议这样用,,,容易烧元件,,

网友:
找个12V的 稳压电路板装上。最好在3A以上的。

网友:
【转】三端稳压器7812并联扩流电路

    用7812三端稳压器设计一款最大1A输出电流的稳压器很简单,但当输出电流高于1A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为提供大输出电流,稳压器通常使用并联的功率晶体管。本设计实例是一个可提供大输出电流的简单稳压器。基本的构想是并联多个三端稳压器。每只7812稳压器能提供1A电流。

    图1显示两只并联的7812 。
    两只7812独立工作,每只提供最大1A电流。D1和D2完成两只稳压器的隔离。输出电压为稳压器的标称输出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 VOUT=VREG – VD 。在COM端接地(0V)情况下,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为VOUT
。若要将图1中的输出电压提高到与三端稳压器标称值一致, COM端电位必须比接地高出一个二极管压降。
    C、C1和C2为滤波电容。所有的二极管均为1N4007。
    7812均固定到一个散热片上,并用一个小风扇降温。
    采用这种设计概念,可以将电路的输出电流扩充至数百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降压啊,,,,,,,,

哥们。。你这个用电阻降压行不通。。那要多大功率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个npn二极管串连 可降低2.8v

呵呵。。你这个用二极管的方法还可以考虑下。。。

网友:
基础知识要学好,这类问题就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