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屏的供电电压,是5V还是12V的?

楼主(2014-02-04):
22寸液晶屏的供电电压,是5V还是12V的?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5v  ni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感觉是5V,因为我还没有见过12V供电的屏

思路一样的

网友:
5V的供电电压

网友:
看下 驱动板的电压输出   上表测量下清楚了    。。

网友:
这种事实测为准,不然总有一天会吃亏的。

网友:
屏应该有型号吧

网友:
基本都是5v,没见过12v的,你量屏线吧!这样准确点

网友:
大部分的屏都是5V的。。。反正我碰到的都是。。只有那种游戏厅用的大屏是12v的。。。

网友A:
有12V的屏。。这个具体看PDF。

我手上有块12V的屏,21.5的。配不上程序,成摆设了。

网友:
不清楚的最好查一下屏规格书,别学猜一猜的玩意

网友:
5v电压   或者打一下它的驱动板电压

网友:
这个是很难说,有5V的有12V的,还有3.3V的。这个具体要查这个屏的PDF,不过可以告诉你一点,用5V去点,不用烧屏,最多就是点不亮,如果你没有确定就用12V有可能就会冒烟

网友:
lvds接口的屏 一般都是5v供电

网友:
不可能是 12V      电压只能越来越低  不会 又设计回去了

网友:
测一测多好,屏供电是几条线并联的。

网友:
可看一下驱动板供电是否有12V,许多板子都是单一5V供电的,这种情况只有可能就是5V或3.3V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2V的屏。。这个具体看PDF。

呵呵。卖吗?多少钱。

网友:
刚修了一台特殊设备上的,屏供电19V,,,,,,,家用显示器屏供电基本都是5V的,,,如果不敢确定,照屏型号查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