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物照明仪器不发光的故障

楼主(2014-02-04):
这是一个照明仪器的电路图,我第一次画请不要拍砖!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这个仪器不按装灯管时Q1的G极有15V的控制电压,Q2的G极没有电压及0V,输出电压为40V直流电。当按上灯管后8W灯管A端的两个点和B端的两个点分别人6V的交流电,OUT_IN2原来的40V直流电也没有了。交流电也量不到。此时Q1的G极升到128V直流电压,始终灯管不亮!

网友:
测量了有损坏的元器件了吗

网友:
这个电路功用就是个电子镇流器而已,完全可以用市面上卖的镇流器代换。图1中的W1应是定时的吧?也完全可以解决。如果不想改变原电路那只有先换掉图2中的电容C和图1中的U2了。

网友:
U2和电子整流电路没有起振;查下U1给U2供电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U1和U2都有供电,U2的第三脚是由U1发出有电压,Q1的G极有电压,那就是说U2已经工作了,Q2的G极没有电压,我看了芯片原理图U2第五脚有输出必须第二脚有电压,也就是说二、三脚间有一个电阻,可是原板上原本就没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U2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