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管下管的问题

楼主(2014-02-04):
映泰785G的主板,,四组MOS管相连,上管G和D蜂鸣测相通的,G  S    有组值, D S  有阻值,D接地。G也接地,
下管的G  D 、 G  S 都有阻值的1600 多 和200多,D 都接地。。什么情况。。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把MOS管拆下来,测G D  也是蜂鸣,相通的。。。。。也都接地。。

网友:
把MOS管GS极接触放下电,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
MOS管要拆下来放电测量才准确的,
你的情况应该是12V短路,上管烧了

网友:
说错了,不是MOS管,  拆下俩后 量   主板  上的脚是相通  ,都接地。。。。。啥情况

网友:
打好基础再动手修也不 晚

网友:
你好,我也初学,这几组都受IC芯片控制,打开或关闭的,G和D脚怎么都接地。不是S脚接地的吗。。不是有阻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拆下来,测G D  也是蜂鸣,相通的。。。。。也都接地。。

那就是坏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