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重新启动,黑屏,起不来。

楼主(2014-02-04):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台主机。回家以后把以前的老显卡换上试了试。结果开机正常,其他的操作也正常,但是点开始重新启动,或者按机箱上的重启键的时候,就起不来,黑屏。然后在把电源或者长按开机键关机,在重开机,就能亮,能启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硬件的问题么,网上买的电脑质量这么差么。
显卡
黑屏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吧 应该是兼容问题

网友:
网上的东西质量真的没保障,家里买多花点钱质量放心

网友: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
重装系统,如果不行,那就是主板的问题,是不是在网上买的英特尔志强的处理器,用的是G41的主板,如果是,那就是主板的问题,这种主板采用的是82801GB的南桥,这种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你重新做系统了没有?新老显卡驱动安装 了没?

网友:
重装系统有木有 我觉得在网上买电脑 不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