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点不亮

楼主(2014-02-05):
N4110点不亮,电流跑0.2,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跑0.2掉电吗?

网友:
按时序查,看看EC和南桥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
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短HWPG信号,看哪个是底电平,再或者是按时序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这一台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