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4PIN 通电自动断电保护

楼主(2014-02-05):
映泰N61S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机,可重复触发。以为CPU供电保护,去掉4PIN接口,还是一样,强行短接14PPINATX电源,测无内存供电,原来是无内存供电引起的上电保护,PWM芯片为RT9214,1、5脚 都有5V电压,更换RT9214芯片马上OK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了啊。。。。。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上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