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I 880GM-E41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4-02-05):
    大年基本上快过完了,现在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要是以前,走亲威都要走到十几,现在呢?是能免则免。哎,再有几天就要上班了。
     这两天闲得有些无聊,打算去电脑城附近转转。
    一到电脑城旁边的街上,果然,摆地摊的朋友们已经提前开工了。
    地上摆了不少主板之类的配件,转了一圈,捡档次高些的淘了几块。练手。修好了,赚到了;修不好,也亏不了多少。
闲话少说。

    一片 MSI 880GM-E41 VER:2.3   AM3的U。

    首先,目测这片板子,没发现有烧件,爆电容,断线之类明显异常。
由于是淘来的板子。直接上诊断卡,空板触发。复位灯一闪,心里大概有数了。
测一下PCI-E槽A11果有3.3V复位,A13 A14果有0.47V时钟。既然它都有了,暂时不测PCI槽了。

别的不管了,先测下各供电,上U再说:
内存:1.53V 正常
桥:1.8V  1.5V  1.05V  3.3V 都有
CPU:1.1V 正常
总线:1.2V 正常

以上情况给人的意想是:或者桥死,或者细节。

好了,上U触发看看吧。
一上U,复位灯一闪,再看,果然 NO-C。压座,压桥无效(无CMOS电池)。
按说,AMD的如果供电正常,不跑码,放个电,刷个BIOS没用,很多人都会动北桥。

先刷个BIOS吧,官网下载,刷上---还是一样。
扣开北桥散热片,桥已经被煮过了。还涂了一坨散热膏。
洗板水小心把多余的散热膏擦掉,把两个歪歪扭扭的电阻吹正。触发,还是NO-C。
好,就知道你不是省油的灯,老子反正有时间,今天就陪你玩玩。。。

上CPU假负载,测条件:
时钟输入,输出:0V
电源好信号: 1.5V
系统复位:  3.3V
VTT: 0V
PLL:  0V
内核:1.1V
总线B:0V
总线A:1.2V

把以上条件,全部引出来,找到上拉,再测:
只有 PLL依然为: 0V

看来问题并不复杂。

论坛找到 1.0的图纸参考。
找到这个PLL来源,

原来是由U1提供。查U1条件:
1脚 VIN 3.3V
3脚 EN  5V
5脚 VOUT 0V
打5脚阻值:535

看来是U1坏了。
没有芯片代换,直接飞线 1脚-5脚,

上U,心想,你小子可别把我的U搞死了。

结果,开始跑码。跑跑跑。。。喀,挡OB,又触发几次,有时挡OC。

查鼠键背面右上角供电:0V
打开图纸,找供电来源。原来是由U9输出的USB_1394提供。

找找找。。。找了五分钟终于找到 这个U9.原来这个芯片已经不在位置上了。

连下面的U11,U27也失踪。

不过发现一角的 U28尚健在。

风枪吹下,换到U9位置。
上U。
一路跑到 00

分析这片板子:AMD的,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根据自已时间情况,大家可能会分两路走,
一路放电,压座,压桥,刷BIOS,上阻值卡假负载查条件,较费时间。
一路放电,压座,压桥,刷BIOS,煮桥,不行或放弃或再细测。
上家可能只走了第二路前面的,最后放弃。而在下,因为时间充足,根据情况,侥幸将板救活。
今天有时间,慢打慢悠,写了三个多小时。

各位兄弟,能加分,小弟感谢;不加也无防。重在分享嘛。
最后祝大家,马年发财,想板板来哈。

网友A:
你的图纸没有上传成功。。
我也来测试下能否上传图片

网友B:
U11,U27也失踪。LZ补上了没有,U28放到U9位置怎么就好了,还有没有键盘鼠标供电才没跑马亮机吗,是吧键盘鼠标供电修过来才好的嘛

网友:
牛人  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
要是我就BGA烤桥了  不行就丢了  楼主技术扎实啊

网友:
不错 啥时候 有楼主的 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没有上传成功。。
我也来测试下能否上传图片

饼哥,不好意思。明明都上传成功了啊,发完后我特意又打开一次,图片都出来了,现在怎么又出不来了。
我再试几次,不行再看看如何补图片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11,U27也失踪。LZ补上了没有,U28放到U9位置怎么就好了,还有没有键盘鼠标供电才没跑马亮机吗,是吧键盘 ...

U11 U27这些估计被拆走了,都是USB_LAN这些别的接口供电,是板上插针脚的接口供电。
U28和U9转换供电方式一样,芯片也是同一种。所以牺牲USB插针,来补外接口。
鼠键没供电导致跑OB OC,不亮机。
而开始是因无PLL这个2.5V CPU供电而不跑码。直接把3.3V飞过去,绕过芯片输出。

网友D:
主板上少了两个u还能触发开机吗?在我做学徒的这段时间里还没有听到和见过,楼主的技术还是令我很钦佩的。

网友E:
880g和770这种主板 我就没修好过几片   这种看到不跑吗  刷bios 干桥   不行拉倒

网友:
主板还研究的这么深入我们一般都不修

网友F:
3.3V飞到2.5v,U有没有问题么

网友:
楼主技术很是过硬,估计这板到大部分人手里都修不到这步!

网友:
PLL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少了两个u还能触发开机吗?在我做学徒的这段时间里还没有听到和见过,楼主的技术还是令我很钦佩的。

U,有些是给一些辅助供电的,比如你的前置USB接针。大部分板是不会影响开机的。
U,不一定少一个就无法亮机的。
这只能在实际中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880g和770这种主板 我就没修好过几片   这种看到不跑吗  刷bios 干桥   不行拉倒

如果按时序,测条件,还是能救回一批的。
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店铺,一来有时间,二来价格可以,所以,能修还是尽量修。好处多多。
电脑城修同行就不说了,20一片,超过半小时,不值得了。
只能凭经验砍三斧,不行也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飞到2.5v,U有没有问题么

其实,电压的范围,有些差一点也不行,有些还是挺广阔的。
比如,内存供电,二代内存,1.97V是很平常的事。

网友:
也就是二代的VDDA 2.5V。

网友: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U28可以替换到U9位置。
是因为大家没有看这个图纸,其实一看就明白了。

芯片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牺牲另一组供电,来满足这项不能亮机的供电而已
如果有芯片,最好还是补上。包括飞线的U供电那组。

网友G:
除了上边提到的:跑OB OC,不亮机要查USB供电,楼主还类似的跑码经验不?再给小弟点撒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上边提到的:跑OB OC,不亮机要查USB供电,楼主还类似的跑码经验不?再给小弟点撒

至于代码,你百度一下,有很多。谁也记不了那么多,除了常见的,别的都是临时查的。
这里有张图片,是收集常见代码,方便的是以图片的形式做的,查看也是很方便的。

不过,原图尺寸超出了上传限制,只能打包上传
12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楼主细心,技术不错,运气也好
修AMD板,我一直都是用第二路,现在会,今后也会。25块钱的低价,你懂的,都是靠量生存的年代了

网友:
又是一个真正的维修大神,有时间要请教下楼主了。

网友:
   楼主技术型的嘛

网友H:
LZ能详细说说INTEL、AMD有复位不跑码板子的需要查什么吗?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发怵,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新年快乐啊  LZ 犀利

网友:
这个 问题还多哦  2个地方

网友I:
楼主我有块785GTM-E45的主板,也是不跑码的故障,可以帮修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有块785GTM-E45的主板,也是不跑码的故障,可以帮修修吗?

有复位不跑码的,有一小部分是缺条件外,大部分都是桥坏。所以论坛上的修条件的技术贴才显得难能可贵。
有时间可以研究研究。赚钱嘛,不可深究。

网友:
加分了,可惜图片看不到

网友J:
楼主的图纸在这里

网友:
少了很多件,楼主一开始没发现吗,一开始发现会少找很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能详细说说INTEL、AMD有复位不跑码板子的需要查什么吗?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发怵,感觉无从下手!

AMD和 INTEL板子,除了上电时序有点差别,AMD的北桥易虚焊,INTEL的恰恰不易虚外。其它像寻址条件,过程,都是差不多的。

对于有复位不跑码的板子,它的因素太多,所以只能由小到大一点点排除,最后到座子(当然,有灯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到桥后,就很难修复了。再说,多数板无图纸,所以这种修复率,别提有多低了。

有复位不跑码,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搞,就是想不想搞的问题,因为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有复位不跑码,先捡好测,易换的部分进行确认,比如先放电,摸芯片发热情况,压座,压桥,刷BIOS,测接口电压,阻值等。当然,有鼓的电容必须先换。
再测供电,确定主要部分的每一处供电正常,比如内存的几个电压,桥(最好测它上面的电容,或周围的电感),BIOS工作条件电压。

再不行就上CPU假负载,测CPU的3个电压2个时钟PG和复位,如果有图纸,还可以找到ADS#这个信号,测一下,以确定CPU到底有没有开始寻址,它应该有一个跳变。就排除了座子问题。
CPU的条件排除后,就可以拆外设如COM芯片,网卡,声卡等,一点点排除,当然,IO很难判断好坏,可以换一个试验。

还不行,桥的几率就很大了。如果有图纸,还可以确认一下桥的时钟,PG信号等。
再用CPU假负载打北桥AD线,用PCI-E16打北桥AD线,判断北桥情况。775及以下的还可以用内存打北桥AD线。正常应该300-800.有超过2个导通的,就可以直接换掉。
北桥打完还可以打下南桥的,用外设接口的数据线,如USB,用PCI IDE打南桥AD线,另外,1117中间脚阻值偏低,跳帽中间脚阻值低,BIOS片选,数据线等来判断南桥情况。

还要注意一些细节,如断线,掉件,BIOS是否接触不良等等。

最后煮桥,植珠,换桥。
还不行,就是名符其实的铁板了。

铁板,就是内部断线,坏或掉一些不在重要测试点,但足以引起不跑码或不亮机的元件。
至此
神仙也无法了。

打了这么多,其实自己也是想复习一下,当然,还会有一些没说到的。

网友:
技术过硬啊,楼主修了年数不少了吧

网友:
这样才是真正的维修师付

网友:
能上传个图纸吗?

网友:
学习学习 电脑城附近还有卖坏板的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太牛了,我给你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不好意思。明明都上传成功了啊,发完后我特意又打开一次,图片都出来了,现在怎么又出不来了。
我 ...

辛苦辛苦

网友:
楼主厉害。。。像这样我都不会修了

网友:
掉件楼主应该首先发现的

网友:
图片不能看 - -我以为我的网络有问题呢。。

网友:
还是那句,三大品牌有图是幸福的事,没图估计一修半天,饭都吃饭上

网友:
没图纸这板子怎么修

网友:
走亲戚也搞到主板  看来你到处可以弄到维修的东西

网友:
请问下什么是煮桥?

网友:
楼主真乃是有心人,如此之板都能起死回生啊!

网友:
你奶的技术太牛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如果是我,动了桥我就会放弃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K:
把以上条件,全部引出来,找到上拉,再测:
只有 PLL依然为: 0V  我想问问这么多信号都人为的拉个外部电压。。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把以上条件,全部引出来,找到上拉,再测:
只有 PLL依然为: 0V  我想问问这么多信号都人为的拉个外部电 ...

如果上假负载,在假负载上测,很多条件根不会出电压,如VTT  时钟。要上真U才有。
所以要通过表 把假负载上的点,找到槽子附近的上拉,再上真U。测这些上拉点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假负载,在假负载上测,很多条件根不会出电压,如VTT  时钟。要上真U才有。
所以要通过表 把假负 ...

谢谢指教。我是新手 。。明白了。。

网友:
偶尔也去掏2块,可能修好的太少

网友:
好人啊,有耐心,有扎实的技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要是一般人碰到这问题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PLL是CPU什么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复位不跑码的,有一小部分是缺条件外,大部分都是桥坏。所以论坛上的修条件的技术贴才显得难能可贵。
...

兄弟,请问你诊断卡上 的复位灯不亮可以初步判定主板的复位电路故障码?
还有一个CLK灯常亮是否可以判定主板时钟电路正常?

网友:
这板子修着真头疼呀!!不过还是谢谢哥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兄弟,请问你诊断卡上 的复位灯不亮可以初步判定主板的复位电路故障码?
还有一个CLK灯常亮是否可以判定 ...

一般诊断卡是一闪即灭,代表复位基本正常,最起码说明SB发出复位了。
复位灯常亮说明没复位(有些卡复位灯常亮说明复位正常,不亮没复位)。
时钟灯常亮说明时钟基本正常,同样,说明时钟电路工作了,至于有没有部分损坏,要根据步骤验证。

看时钟复位灯只是做个大致判断,主要看该电路有没有工作,同样也可以判断前面的条件正不正常,
比如,时钟灯常亮,说明供电部分基本正常,要确认,还得测一下。
复位灯一闪即灭,说明供电基本正常,时钟也基本正常,复位电路工作了。只能说明这些,

如果这些都有了,还不跑码,就要按CPU寻址路线,往下查条件,
先查CPU所有条件,包括供电,时钟复位PG。如果正常,再查NB,下面是SB,等。

总之,看灯是看个大概,如果不跑码,就要细查。把每个影响跑码的关键部分的所有条件再查一遍。

网友:
大师级了,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诊断卡是一闪即灭,代表复位基本正常,最起码说明SB发出复位了。
复位灯常亮说明没复位(有些卡复位 ...

好复杂,,,换主板了.....

网友:
这技术牛啊 没事的时候看看 多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1 U27这些估计被拆走了,都是USB_LAN这些别的接口供电,是板上插针脚的接口供电。
U28和U9转换供电方 ...

请问,楼主说的pll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amd在这里名声不好,所以一般不修呢

网友:
碰到不跑马的 ,看到南北桥附近的0欧电阻和电感可以量下通断,可能会有惊喜啊

网友:
主板都摆地摊卖啊,哪里?

网友:
楼主PLL是什么????

网友:
有图纸 就好

网友:
我要好好学习 这里高手真多 楼主也是高手  赞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嘛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赚到钱了,这就是卖技术的 了

网友:
手里主供电正常不跑码的主板一大把!不会查啊!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今天怎么了怎么有点不顺呀

网友:
这问题好难啊,能修出来,高手啊

网友:
我也想去  学习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图纸在这里

朋友,这块板(MSI 880GM-E41) MS-7623 v 2.0图纸有吗,我手头上有一块在修,如果有图纸,请帮忙发一个,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时间不允许额

网友:
要是我测完供电和信号就开始干桥了!干完就丢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写的又这么好,,不错,我就是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朋友,这块板(MSI 880GM-E41) MS-7623 v 2.0图纸有吗,我手头上有一块在修,如果有图纸,请帮忙发一个, ...

2.0的确实没有,1.0的可作参考。
本回贴中已有人发。

网友:
我的也不跑码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这样的板都能搞定,大师呀

网友(2014-03-09):
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楼主非常有耐心!

网友:
维修思路很细,挺好的,是我们维修人的学习标榜,兄弟,加油

网友:
非常感谢3楼的兄弟刷过亮机了很好用,超顶

网友:
V星网官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谢谢。

网友M(2014-07-28):
楼主量到的不正常电压是vdd2.5v吧,五芯片7707负载不够导致上真U无输出,所以不跑马?

网友(2015-02-08):
引用 网友M:
楼主量到的不正常电压是vdd2.5v吧,五芯片7707负载不够导致上真U无输出,所以不跑马?

是的,VDDA2.5V也是CPU工作外核电压之一,楼主这里直接飞线 1脚-5脚这样子操作这里是不可采取的,中间要加个压降二极管才行,VDDA 2.5V输出电压过高久了会引起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飞到2.5v,U有没有问题么

久了会出现问题,U1 这里5脚没有输出VDDA2.5V电压,楼主这里其实可以查下U1 4脚 FB的电压值情况,正常应该是0.8V左右。

网友:
楼主有多少这样的图纸啊,发出来造福大众

网友:
我遇到过USB口短路不触发的

网友:
高手啊 学到啦

网友:
故障也太多了    楼主修这个板花了多少时间呢/

网友:
维修就的靠积累经验呀!!!!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都能修好,楼主好技术。

网友:
不知道在外边收板,多少RMB一块

网友:
那样的话就没了保护,如果电源有问题,就失去保护了

网友:
故障简单,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假负载,在假负载上测,很多条件根不会出电压,如VTT  时钟。要上真U才有。
所以要通过表 把假负 ...

VTT 这个电压有点疑问
这个图纸不知道版本是不是一样的
应该跟 假负载的串行总线电源A  是一个电位

网友:
强大,楼主技术好

网友:
厉害 跑ob 就知道USB供电问题 学习了

网友:
LZ太牛了,膜拜膜拜啊,那个3.3可以接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差不多2.5了,就安全多了

网友:
标题不符啊!明明是供电不正常楼主还说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一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分很难得的啊,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