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擎 H55MGE R2.0跑E8

楼主(2014-02-05):
華擎 H55MGE R2.0跑E8.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请高手帮下从那下手,
刷BIOS

网友:
这板的内存是CPU管理的,先查下内存条件和CPU有没接触不良或CPU座虚焊

网友:
时钟、复位 看下。。。。。

网友:
时钟、复位都
正常

网友:
压cpu座压桥看看

网友:
感觉好像没过内存啊,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CPU座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