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分享下是ASUS X401A开机电流0.9屏不显示

楼主(2014-02-05):
今天接到一台ASUS X401A 开机电流跳变很正常最终停在0.90应该是开机了。但是屏幕不显示,就直接拆机换个屏幕试试,换上新屏开机屏幕显示了。
抱着侥幸的又换回原来的屏幕是15。6超薄屏,接上后开机奇迹发生显示了。
写下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屏幕有通病。

备份出来的BIOS 上传下给需要亲们 8M的 INTEL的集成显卡

X401A REV2.0备份BIOS

网友(点评):
屏线接口氧化了。碰过

网友A:
不会吧,这么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么神奇啊

我也奇怪了,屏幕都没有拆封过,也不想松动,但是最终就是拔下重新插紧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屏幕接口松动的愿意吧,我也遇到过,但是不是华硕的机子。是东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幕接口松动的愿意吧,我也遇到过,但是不是华硕的机子。是东芝的。

胶布贴的紧紧的,一点看不出来有松动的迹象。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动了吧?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要是客户没看见  就直接换个屏给他   你懂的

网友:
一开始可以尝试外接试试的

网友:
应该是碰到哪了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遇到不止一次了,导致误导。郁闷得很!

网友:
嗯,感觉像是屏线松了。不然真是硬件故障不可能你换回原来的还能正常。不然就屏线接口氧化没接触到,你这样拔插一下就好了。类似金手指那种现象

网友C:
楼主修ASUS的机器修得多啊。新年就开工了啊。。。我 们要初8开工。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呢有时候不显就直接换 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ASUS的机器修得多啊。新年就开工了啊。。。我 们要初8开工。

当然,我这是国外,过的是阳年,在中国肯定是不会上班的了

网友D:
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他的大小键有无反应,然后在排除是显卡还是其他的,如果亮的话那就是屏或者是屏线松掉了。特别是LED的屏容易松动,重插就好了,上次我也修过一个小上网本,说是暗屏,那么小肯定知道是LED的重插就好;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他的大小键有无反应,然后在排除是显卡还是其他的,如果亮的话那就是屏或者是屏线松掉了 ...

这种不是暗屏,也不是那种感觉很松动的机器,里面空间也很大。

网友:
我知道,你只要看大小键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多的很,有的时候下面那个接口也会松掉的

网友:
感觉没有道理啊  会不会成为通病呢

网友:
不一定是通病,但是谢谢楼主备份了这同器的BIOS,这个机器还比较新呢

网友:
这个就是屏线松了把 那来什么通病

网友E: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电池?? 你测试的时候是带电池吧,换屏肯定要拆掉电池,有一些机器拿开电池放下电就能亮的

网友:
这个情况很正常  接口松了,有异物 都会有这个现像

网友:
屏线松了··还通病来,

网友:
运气好而已不是通病

网友F:
这个可能是屏线接触上的问题,今年开年我就遇到过这么一台,屏线两端清理后插好就可以了,客户还说这个简单,不用给钱了,我晕,最后以20元了结,现在怎么有这样的人呀,我可拆装了30分钟呀

网友:
楼主,你的BIOS压成2M的好吗?

网友:
它就是欠干,让你插拔下,它才舒服,才会给你亮机,这肯定不是通病,这要是通病多容易维修啊

网友:
什么BIOS这么大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只是眼睛看不出来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我也忘了是不是X401A了  3台了  就是电源口那里出了问题  没设计好 电源口悬空了 没地方受力  其中有一台主板都裂开了  故障为开不亮、  摇一摇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是屏线接触上的问题,今年开年我就遇到过这么一台,屏线两端清理后插好就可以了,客户还说这个简单 ...

这就是大家不当面修的原因,难收钱啊

网友:
可能就是在移动中震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是屏线接触上的问题,今年开年我就遇到过这么一台,屏线两端清理后插好就可以了,客户还说这个简单 ...

所有维修的时候尽量观察清楚,先给报价,这年头修本本也要有技术,演义更有演的真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了 。。。。有些问题解释不了的。。。。

网友:
还是接触不好,有时候也会是屏线本身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排线松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电池?? 你测试的时候是带电池吧,换屏肯定要拆掉电池,有一些机器拿开电池放下电就 ...

是的,但是这个一开始就拿掉电池测试的

网友:
屏接口接触不好,偶尔能碰到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借口金手指氧化了  重新插拔下   摩擦了下就OK了

网友:
有时候从新拔插下接口又好了

网友:
有可能松动,也有能机器不稳定,故障点还没有完全浮现出来!

网友:
是不是像放电清除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屏线松了导致的吧

网友:
不是通病是屏线松了

网友:
楼主太敬业了。这么早就投入到维修的斗争中去了。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没有接触好吧

网友:
可能是接口氧化了,或者哪里松动,被你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接口接触不良,这个经常有

网友:
可能是接头接触不不良,没有检测到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