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一台宏基22寸液晶。开机隐约看到字迹,好像对比度关完了,不是白屏,检测屏电压4.89v,屏芯片是nt71679fg,屏的型号claa215fa ,请教一下师傅们是否 nt71679fg
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暗屏么?

网友:
首选声明一点,用通用版点过,确定是屏的问题,字迹隐约看的见,背光板工作了的

网友:
查屏上的各路电压,,,

网友:
换张屏试下,可能是屏暗,或高压条电压不够之类的!

网友:
楼主都量过了屏上的DC-DC变换器的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包括负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泛白故障 修不过

网友:
直接干主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