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还可以这样修

楼主(2014-02-05):
(图片)

网友:
本人在华强北维修店上班    某日接来客户机一台,故障现象为不显。初步怀疑显卡问题经检测后确定为显示屏问题,因店中缺乏同尺寸屏幕突发奇想查下led灯管经过测量发现其背光灯是串联的遂逐一检测发现其中一个灯烧坏于是找到之前换下的灯条拆下灯后更换,上电检测正常发光。重新装机屏幕显示正常大功告成

网友:
正好我学习显示器维修,借鉴了谢谢楼主。

网友:
灯条烧坏应该是暗屏吧,怎么会不显呢

网友:
有图的话有说服力些!

网友:
他的意思是灯泡坏了用的灯条代替的吧

网友:
没有背光会导致不显吗?头一次听说,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暗  楼主看到了不显

网友:
修的是一体机吗。。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