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4030 BIOS密码破解

楼主(2014-02-05):
大家好,我的是dell 笔记本n4030 ,BIOS开机密码连续输错3次后提示:services tag:81XZ0N1  PPID:CN0K13WN70166115002EA00, 有解这个的软件吗?在软件里要怎么输入?有知道的神没?

网友:
交专业维修人员处理,让别人赚点功夫和风险钱吧。

网友A:
刷个没有密码的BIOS资料就可以

网友B:
难道放电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没有密码的BIOS资料就可以

这个你也知道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放电不能解决问题吗?

放电要放三天以上才行,人家原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电要放三天以上才行,人家原等么

这么长时间吗,引脚短接不就OK了,或者加反电也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时间吗,引脚短接不就OK了,或者加反电也行啊

你这种方法体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方法体想

能详解一下吗?

网友C:
好多笔记本因为便捷,为了防止别人随便乱用。在设计的时候用了专用的密码芯片,就不能象台机那样了,解密。就是

台机有一部分同方的机子取小电池也是不能解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笔记本因为便捷,为了防止别人随便乱用。在设计的时候用了专用的密码芯片,就不能象台机那样了,解密 ...

哦,明白了,懂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笔记本BIOS超级管理员密码是一个高级密码,应该只能刷个BIOS程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