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08一体机扫描不能进纸

楼主(2014-02-05):
惠普4308一体机,换过主板后,扫描不能进纸,感觉没有触发信号,请教高手
惠普

网友:
能在详细一点吗?有些是搓纸轮的问题,要么就是盖子没盖紧

网友A:
扫描时,纸放在扫描位上,自动进稿器没有反应,好像没有被触发,正常的话纸应该被自动卷进去的感觉,但是没有自动被卷的感觉,测试电机能转,手动拨动卷纸触发开关,好像不起作用,电机不转,再次请教高手

网友:
象这问题开机有卡卡声,就进纸离合器不好故障多。引起不进纸。还有你打测试页能打吗。能打是其他问题,测试页不能打就离合器不好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