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无信号”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2-05):
显示器闪屏“无信号”一闪一闪的 同时关闭及其它按钮都不好用。
这个状态是接显卡 不接显卡都一样。

原来这个显示器还能用 状态不太好。开机时有显示 但画面一闪一闪 的。一会关一会开。 开机5-10分后进入桌面了半天就不闪了。还能正常使用。但是闪屏时 还是 所有的按钮都不好使。。

补充内容 (2014-2-6 14:06):
昨天太晚不方便拆。今天拆机看了一下。驱动板没虚焊,电容表面无爆裂,灯管的反应是加电后,灯官点下面兹兹声后就灭了。灯管有老化。

补充内容 (2014-2-6 14:11):
10楼补几张灯管的图。测5v 12v都有输出。分别5.1 v 和12.4v

网友:
追加 一下。是09年初买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是不是有虚焊的。

网友:
一看你就不是搞维修的,不懂得话还是送专业维修的地方吧,要是我,我早就拆了

网友:
有无信号说明驱动板是好的,可能是高压板不稳定。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他最后提到所有按键都不能用,

网友:
显示器灯管有问题!另外无信号是不是主机的问题?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一点也不明白的话,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这里是灯管的图片。都能亮,闪一下后就不亮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灯管排除灯管问题,个人认为灯管可能性不是很大,驱动板可能性大些,刷个程序、电容不良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你在网站培训学修的笔记本么  ,,,,

网友:
把灯管单独点亮试试,闪不闪,还闪就是灯管问题,显示无信号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或者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