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4-02-05):
刚开机出现这种花屏  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win7   昂达9600gso384
可以进入安全模式 禁用显卡后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不花瓶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的话,那就换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嗯,独显问题,你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就用的是集成显卡了,问题不大,估计就是显卡脱焊

网友:
加焊一下GPU。。。在试试。。。

网友:
显卡同病啊 而且多半是核心虚焊。。。当然台式机。。。换了再说。。。

网友:
差不多是吧

网友:
G94的先测了 看看显存

网友:
换显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试试就 知道了。

网友:
换一个就知道了吧

网友:
这个,加焊下显卡,应该就好了。虚焊的一般多、

网友:
换了个显卡试了试这种现象全部消失了 看来显卡要退伍了

网友A:
核心虚焊,上BGA就好

网友B:
我有一块8800gt显卡也是这样的。用mats检测显存后,A通道报错。不知道版上有没有知道用bios禁用A通道的朋友?有空的话发个消息给我,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虚焊,上BGA就好

重新去淘了一个 去问了下维修的 最低30-50元 我去我买个卡才60

网友C:
这个卡不值得修,自己没有工具。的确是很纠结。

网友:
换驱动没用的话就是显卡本身问题了

网友D:
我2个月前也捡到了张 ATI  5750,上机不亮,供电都有,清洗后还不亮,遂风枪加焊主芯片和全部显存后亮机,留着自己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凭个人感觉,我用的安泰信850B,02年买的用到现在了,风枪温度410度 ,风速4,均匀给芯片加热,主芯片加热60-70秒后自然冷却,显存加热30--40秒后自然冷却,加热前先给芯片和显存下加液态助焊剂FLUX.
风枪温度开到最高用来点烟最耗风枪寿命了,同伴的高迪850,习惯用风枪点烟,风枪05年就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8800gt显卡也是这样的。用mats检测显存后,A通道报错。不知道版上有没有知道用bios禁用A通道的朋友 ...

一样也是A通道报错 但是好像9600gso没有a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不值得修,自己没有工具。的确是很纠结。

js要我50大元 直接放弃使用 买时一共才花了60大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个月前也捡到了张 ATI  5750,上机不亮,供电都有,清洗后还不亮,遂风枪加焊主芯片和全部显存后亮机, ...

直接放弃又去淘了个250

网友:
一般在安全模式卸载显卡,再进系统正常的话,显卡坏的几率很高,上BGA加焊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样也是A通道报错 但是好像9600gso没有a通道

据我了解,9600gso应该是没有D通道

网友:
核心虚焊了,加焊试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应是供电附近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gpu虚焊导致的g92核心的显卡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的啊

网友:
一定挂了你再仔细查看一下 确认好

网友F:
这个百分之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百分之百是显卡的问题。

大多是显卡的故障,芯片脱焊的概率很少.多是内存或电容不行了.

网友:
显卡问题呗,用BGA加焊一下显卡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个月前也捡到了张 ATI  5750,上机不亮,供电都有,清洗后还不亮,遂风枪加焊主芯片和全部显存后亮机, ...

捡的到,厉害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BGA下核心

网友: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应该就能好

网友:
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