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代工的问题

楼主(2014-02-06):
很多品牌的主板都是广达代工的
那这些板子是广达自己设计的,还是厂家设计好,让广达生产的呢?

网友:
广达自己的设计,就是所谓的ODM

网友:
那为什么给HP设计的板子更容易出问题
给其他厂家的会好一些?

网友:
有的品牌厂商不参与设计,有的参与设计,我师父之前就在广达

网友A:
广达既可以提供ODM,也可以提供OE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达既可以提供ODM,也可以提供OEM的。

OEM是品牌自己出设计,广达只负责生产?

网友:
各家BIOS也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EM是品牌自己出设计,广达只负责生产?

我是说广达既ODM也OEM。ODM就是单纯的代工不参与设计,OEM就是设计代工全包。据我所知HP、DELL、苹果等国际大品牌只让代工厂ODM的。国内的一些小品牌就需要代工厂OE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广达既ODM也OEM。ODM就是单纯的代工不参与设计,OEM就是设计代工全包。据我所知HP、DELL、苹果等国 ...

弄反了吧?ODM是设计和代工全包

网友:
【转】OEM vs ODM
1. OEM是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缩写,它是指一种"代工生产"方式,其含义是生产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电子产业大量发展起来以后才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生成的一种普遍现象,微软、IBM等国际上的主要大企业均采用这种方式。

2. ODM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某制造商设计出一种产品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另外一些品牌的制造商看中,要求配上后者的品牌名称来进行生产,又或者稍微修改一些设计(如按键位置)来生产。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其他厂商减少了自己研制的时间。有些人也习惯性称这些产品是OEM,实际上应该称之为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例如一些日本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实际上就是由台湾厂商代工生产的。事后,台湾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只要修改某些设计细节或配件便可以以自己的品牌名称进行批量生产。原因在于它们为这些日本品牌作的是ODM而非OEM。当然,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从同一条生产线生产出来。

OEM和ODM两者最大的区别不单单是名称而已。OEM产品是为品牌厂商度身订造的,生产后也只能使用该品牌名称,绝对不能冠上生产者自己的名称再进行生产。而ODM则要看品牌企业有没有买断该产品的版权。如果没有的话,制造商有权自己组织生产,只要没有企业公司的设计识别即可。

网友:
我其实想知道的是那些大牌子HP DELL TOSHIBA等,板子大部分是自己设计,还是代工厂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