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故障

楼主(2014-02-06):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300S,因客户不小心将220V市电接入380V,烧掉一个E13007管子,后来替换掉所有的E13007,还是启动不了,绿线和紫线均有压,请问一下各们大侠,还有哪里没有修复好的,想拿来修起来用用,谢谢

网友:
电源坏了没必要修了,修好了也是不稳定,还是换新的把

网友:
检查13007的启动电阻

网友:
接入高压造成的故障还是不要修了吧,隐性故障会存在的

网友:
保护了,修起来比较麻烦,先看看后级3个二极管吧,如果是它坏了就简单点了。

网友:
我有个电源CPU供电掉压

网友:
二级管容易坏的

网友:
航嘉的电源还是值得一修 看你的能力了
修好比一般的杂牌还是要好很多

网友:
应该看看300v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过压损坏,查大电容是否爆了不见形。

网友:
300v滤波电容换了一样是没启动,有可能是上述三个二极管或是启动电阻的还没检查

网友:
图片不大清楚,看上去不太象航嘉,3.3伏的线圈不见了!大电容要分别测一下电压看是否平衡,芯片也应该说明一下,总不能让我们猜是不是SG6105吧!主开关管的B极小电阻要检查有没问题

网友:
我专修电源的,你主要查E13007基极所接的电阻和二极管,一般有坏的,如果没有坏的,你就延着中间这个变压器往低压部分查,中间这个变压器是用来推动两个E13007的,中间这个变压器低压这边也是靠一对三极管推动,C945或C1815你好好查下有所收获的

网友:
启动电阻查了没有

网友:
中间那个小变压器次级有2个小三极管  看那个有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虚标太假了,2个13007  150W都不到啊,看整流管都是TO220的,这个电源180W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