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CX420的笔记本LOGO掉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06):
MIS CX420的笔记本LOGO掉电,显卡换了,CPU后面的一大块电容换了330上去,南桥换了,BIOS刷了,IO换了,CPU换过了。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电压都出来了。那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多谢1

网友:
看看温度有没有过高啊,还有那些外设啊。硬盘,光驱那些。。。。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检查北桥 ,看看北桥正常不,

网友:
温控惹的祸 或者真的是温度高

网友:
cpu后的大电容你换了几个330的电容上去,最少要4个吧,你不会只上一个吧。

网友:
大电容改了,供电IC加个焊,查查温控 我上次遇到一个,把发出SHUTDOWN#信号的那个小三极管取了就OK了(这样有点那啥哈)

网友:
温控一般是几个脚的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