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掉电维修

楼主(2014-02-06):
同行送修联想E46A 0.6掉电 ,掉电问题大多是电压不出来 导致的 。要么短路,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USB 口被客户倒坏了,数据对地短路了,心想简单了,断开就好了,用镊子撬开了 ,电流还0.6掉电了。郁闷了 难道HM55短路烧坏了,要到年底了快递从南京发不了, 只能从深圳发顺丰,第二天到货,装上 一样傻了,看样子还不是桥问题 到网上找通病大多数是1.5电压不出来导致,我换了MOS管 效果一样
然后看CPU供电 0.8瞬间也有, 看CPU pg DELAY_VR_PWRGOOD有3,3 取掉U18竟然不掉电 直接停留在0.6 u18  1脚和2脚都有3,3 怪了 然后再测5脚有3.3  4脚没电压 再4脚对地 不短路 难道是我换的桥有问题
不可能换的桥有问题都是一样的电流掉电 可能性小,到年底不修了放假了,今年第一天来了十分钟就搞定了,用示波器测测看时钟晶振没波形 我想会不会掉电太快,测不到,不管三七二十一 换晶振试试看,没报多大希望,果然不掉电,正常跑马了亮机了!300到家了!恭喜各位老板生意兴隆!马上有钱!希望同行朋友看到给分 !

网友A:
要我也纠结于这个与门74了。最后一张图是不是说明这个 DELAY_VR_PWRGOOD同时钟也是有关系呢。

网友B:
3板斧的维修方式不可靠
只有静下心来分析才有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我也纠结于这个与门74了。最后一张图是不是说明这个 DELAY_VR_PWRGOOD同时钟也是有关系呢。

最后一张图是不是说明这个 DELAY_VR_PWRGOOD的产地,
和时钟无关
因为无时钟的时候已经出了 DELAY_VR_PWRGOOD高电平

网友:
时钟是CLK_EN过反相器开启的   不过楼主这价格真诱人  同行还收300

网友:
E46A也有修过,掉电的,

网友:
EC的晶振还是HM55的晶振?

网友:
是时钟的14.318Mhz出问题了。有一次修到一台进水的hm55桥的25Mhz一个脚断线了。现象是灰屏很奇怪啊。

网友:
年前也修这个机型也是U口人为损坏,拆了U口也不行,测南桥供电短路,确定是桥坏, 抱桥好了。收钱。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是要慢慢测量

网友:
现在新电脑掉电真没那么好修

网友:
东芝有个机子掉电就是竞争的通病

网友:
时钟没开启?

网友:
广达的机器,其实也挺好修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不定时掉电,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板斧的维修方式不可靠
只有静下心来分析才有突破

我是新手,求教什么叫“三板斧”?

网友:
有台一样的现象 不过不是晶振问题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