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次广达H55时序 昨天发的好像都看不见。网络问题?

楼主(2014-02-06):
重新发一次把  据说很多人都看不见图。。。。

网友:
我又发了一次,昨天那个好像网络有问题 我自己也有时能看见有时看不见,倒背如流那更好,不过我看很多厂家都把时序做了修改,主体是一样的,个人感觉找几个代表性的亲手画一遍印象比较深刻 也能深入的理解,维修不用死脑筋非要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找关键的几个点 快速找到故障才是我们想要的。说到底能快速找到关键信号的的前提 还是要熟悉时序

网友A:
太好了,谢谢了,就是有的英文看不清,再加上中文,就好了,我小白不会说,请谅解。

网友:
要中文解释的加我QQ   图里的SLP|_S4   S3应该是分开来的 我写成同一步了,也不必纠结,  只要记住SLP_S4用来开启S3电压 也就是内存电压和一些唤醒需要的电压  SLP_S3用来开启S0电压  也就是系统正常工作的电压。过几天做一个详细的,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
这个留着有用啊

网友:
这种比较后,人性化,简易,维修,快捷。

网友:
楼主的手工图很好,我就做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谢谢了,就是有的英文看不清,再加上中文,就好了,我小白不会说,请谅解。

时序还弄中文。。那样你查图就不方便了。。

网友:
对着电路图 自己能分析出来 总结出这款机器的时序  对这款机器的认识 以及加深对时序 电路图的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 都会有很大的飞越

网友(点评):
是啊,以前总想着看一遍就行了 草草了事,岂不知画一遍比看一百遍的效果都要好的多

网友:
可以这么说吧 每一款机器 的时序 都有差别 也有相同的  利用普遍的 把握特别的   慢慢的 对机器的分析 判断就会很果断自信

网友:
这图画的太好了……

网友:
双喜的高材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