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3的2003年的电源啸叫

楼主(2014-02-06):
故障现象:通电就有叫声,开机接负载后声音更重。
故障点:1.大电容总电压未开机305V,一电容155V,另一148.
2.大电容总电压未开机280V,一电容145V,另一135V。
自己分析:换过了大电容,可能是电阻出问题。
请高手帮我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接了负载电压降得这么多,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7500B 8 11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A:
大电容要成对更换,查7500  8.11脚的驱动电压是否对称。

网友:
只有一个芯片sg6105,
11.12脚电压不正常,但我找不到这两个脚与什么元件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要成对更换,查7500  8.11脚的驱动电压是否对称。

成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对换的…………

第一,检测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必须对称,一般是两个C945小功率管)
第二,主功率管边上的基极加速电容失效(一般是两个50V10u)

网友:
6楼说的在理。同时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5V、12V的滤波电解,尤其是12V的,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B:
这是sg6105d
我觉得11和12脚有问题,但发现这两脚什么都没接
  启动前电压
  管脚

5.05
4.56
0.18
2.26
2.27
  管脚

0.87
0.82
0.31
4.93

  启动后电压
  管脚

3.30
5.15
0.08
1.05
0.55
11.65
2.25
2.25
5.16
  管脚

1.53
1.48
2.48
2.38
0.85
吱吱
2.48
吱吱
4.93

网友:
8、9相连的三极管才是推动管,你检查一下就会明白了。三极管的C极输出看是否平衡、电压正常不?试更换待机电路的电容。 故障点1、2表述不太清楚,怎样检测出二种情况的?

网友:
先看一下输出电压部分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sg6105d
我觉得11和12脚有问题,但发现这两脚什么都没接

8脚9脚启动后电压没有降低啊,问题啊问题,换了945或者1815对管,在看下驱动回路,在换13007的加速电容,在换5VSB电容,在换6105附件的2个50V2.2UF的电容基本上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网友:
换了一个大电容的电阻,标了330K,但实际量了是321——换了后啸叫声变轻了,但两个大电容电压还是不均衡。
把原来的电容换上去,有“啼啼”的声音,又回到了原来的时候,但啸叫不会变重了。(电压变成151,152正常了)
换了副电源电压有变的电容,没有什么变化。
开关三极管的电阻没变,附近没有发现电容、

网友:
发几张图上来,帮你的看了能解答的更详细。

网友:
  开机前各脚电压

  管脚

  5.05

  4.56

  0.18

  2.25

  2.25

  管脚

  0.87

  0.8

  0.02

  0.31

  4.93

  开机后各脚电压

  管脚

  0.05

  3.30

  5.16

  0.05

  1.10

  -0.5

  11.65

  2.25

  2.25

  5.16

  管脚

  1.82

  1.85

  2.48

  2.36

  吱

  吱

  2.48

  吱

  4.93

换过c1815和电容了,还是有轻轻的啸叫
16脚有吱吱,不正常

网友:
换了开关管的加速电容,失败

网友:
你换了C1815也不测量一下二只三极管的各脚电压有没差异!!除去SG6105的8、9脚输出是平衡的,从推动管到推动变压器和主开关管的B极都不知道是否平衡一致??!

网友:
两个管一样,分别是2.2V,2.3V,1.5V.
我把电关了后了,叫声还能持续一会儿

网友(点评):
看这现象应该是待机电路啸叫了,因为断电还能短时工作只能是待机电路了,把待机电路中的高压部分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修理开关电源电容表还是必须的,不要看电容标志,那个不准的,尤其是天朝的电容,要实际测试才行,还有开关管的放大倍数也要尽量接近,这些老东西其实元件已经老化,要想恢复原状只能对这些关键元件实际检测,因为很多元件需要配对使用,不然就会出现你的这种现象,明显就是2个开关管不对称运行引起的啸叫。

有时电容表测量电容值是好的,但电容也会是有问题的(老化、干涸等原因),以前在修一个旧电磁炉时就碰到过,旧电源中负载力弱也会碰到,这时要自己会判断

网友:
大电容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