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毯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2014-02-06):
正常应该是9V,但现在是9.45V。我认为是最下面电容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9V与9.45V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
晕,这个根本就没有差别,说不定是你的万用表误差。

网友:
这图纸不忍直视

网友:
这样的电压不是很高啊,有可能是误差

网友:
这种也叫偏高啊。晕哦。。没问题。。0.45烧不了东西

网友:
这种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楼主这个也修了,好修吗

网友:
好修,主要是两个电阻和13002烧了

网友:
电压差不多,这点误差很正常。

网友:
电压都没超+-10%,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