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高手过嘴瘾之模拟实战系列之R25无待机保护隔离管导致的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14-02-06):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首先通过接入可调电源看到的电流表现为0.000即无待机的状态
其次根据《薛式维修大法》(个人的成名独家秘笈嘻嘻)!!!!对这类故障就是得按照下水道理论,一截截的查起。
首先根据故障的表现我们可以先判断出无待机同时也是没有硬件对电流进行消耗,而此类机型最大的待机电流消耗,就是系统供电,而这里我们通过静态检测VDC公共点,可以知道此处有无短路若无短路则说明故障原因为无输入导致,因此将故障嫌疑点推前,查前一个嫌疑点即Q500的D级有无电压若无则故障点还在前级,故而嫌疑点继续前移到Q509的保护隔离管查其S级有电压D级无电压可以推理出故障为此管控制G级的分压电阻性能不良导致。当然凡事无绝对哈如果说此时还不能找到故障点,我们就继续按照薛式维修大法继续向前级索要嫌疑点
    当然我这只小小虾,肯定这些东东有哪里说的不对的,所以希望各位高手大婶(神)们,砖头高高抬起轻轻落下以示对小虾虾的厚爱哈

网友:
之乎者也,好办法

网友:
个人独创维修大法。这境界。

网友:
好说好说,办法都是人想的嘛~~~~

网友A:
有这么复杂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复杂吗,不是很理解

哈哈哈一看你就是个大婶我这个主要是为了给新手看的来帮助他们了解了解嘛
动作简单但是新手们需要更加的详细哈
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