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无线网卡在哪里啊,哪位大师指点下?

楼主(2014-02-06):
APPLE  A1278   K6无线网卡在哪里啊,哪位大师指点下?我拆开主板就是没找到无线网卡,本机认不到无线网卡啊

网友:
在屏幕里面

网友:
苹果一般都是在屏里面

网友:
认不到无限网卡的,我都喜欢卖客户一个外接的,大多数客户能接受的,他省钱,我省事,不过苹果客户就不好讲了。

网友:
拆机看看了不一定都在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