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N78不触发侥幸发现

楼主(2014-02-06):
目测下没发现那里明显烧焦 爆裂 上机测开关针有3.3V电压正常啊这个 不触发 难不成是桥这边有问题 测下晶振也正常 啊死了 就放一边先不理它  晚上收工时老婆手电一照了下会 突然看到两PCI 槽 中间个芯片74HC74D 好像有点小小胶水 仔细看看 是芯片触发器烧了个小洞吵高兴了应找到问题了  粗心啊 想问问这个触发器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管供电的。。。但是不触发不是直接该去查IO触发条件莫 开关针有电压我已经知道了 有跳变吗。。。 你还是发IO型号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管供电的。。。但是不触发不是直接该去查IO触发条件莫 开关针有电压我已经知道了 有跳变吗。。。{:4_ ...

3.3不变 这个板上没IO单桥可能由桥控制了  这个74HC74D 我现手上没有还没找到件装上去

网友:
细心就修好了,不错

网友:
74HC74D 这个应该门电路吧

网友B:
没有IO的 大部分是触发器+南桥 开机的 楼主还是细心啊

网友C:
估计是桥的RSMRST#吧你换了好了吗

网友: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桥的RSMRST#吧你换了好了吗

现在缺料中 待我找到料了再回饼哥及大家谢谢估计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IO的 大部分是触发器+南桥 开机的 楼主还是细心啊

谢谢这位兄弟你给了我大大的勇气和信心

网友:
我没有遇到下次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