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CPU进程问题

楼主(2014-02-06):
       手上有块ASUS P5G41T_MLX  刚刚过保,上三代条子,做系统正常,进系统之后发现CPU进程不正常,不运行任何程序也有30%—50%左右的进程,上的双核E5400   很奇怪的问题,系统重做过,排除系统和软件的问题,于是替换CPU 内存,硬盘,电源甚至数据线,故障依然存在,只好进PE PE下CPU进程还是不对,屏蔽声卡网卡都不凑效。可以肯定问题出现在主板上,既然问题在主板上,就上坛子看看有没有同样问题的,结果没搜到,看来这问题不好对付,加焊南北桥都无果,有点不好办了,这样的板子勉强用是可以,但是速度有点让人受不了,好好的双核用起来像个单核。上个单核E430之类的U更没法用,进程都快70%左右了。
       拆了AC82G41的北桥,好家伙,密密麻麻的锡球,而且是0.45的球,从料板上拆个同样的桥,手里只有0.4的球,霸王硬上弓,一顿折腾北桥上好了,开机还是那个熊样,郁闷了,接着换南桥NH82801GB,哈哈居然好了,不运行任何程序,0%的进程。有点小兴奋,呵呵,无技术含量。不过以后遇到这样问题至少有经验了,高手勿喷。之前还遇到过同样的南桥的G41的板子,不能进PE ,可以DOS下ghost系统,做完系统后,滚动条前黑屏,安装XP版也不行,也是换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谢谢,这个经验学习了!不过过不了滚动条的大部分是SB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进系统困难的问题都是由“外设”一类的问题引起的,所以,排除外设的影响,不是南桥就是I/O芯片出问题了。经验之谈。

网友:
G41的板子,是有很多南桥问题
技嘉G41,十片就有8片是南桥问题,2片BIOS问题

网友:
修过G41的板,南桥确实坏率多,甚至有时加焊一下南桥都会有好转。。。

网友:
很好的经验,应是通信不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