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触发0.03维修

楼主(2014-02-06):
同行拿来一块ASUS K43SV 单板 说能触发不亮
拿过来上电0.01到0.03不动了开关电源灯都能亮
找来点图查开机到IO有通 PM_PWRBTN#有次高低跳变
PM_SUSB# PM_SUSC#没有抬高  查SB工作条件 发现RTCRST#电压低1.6V 把
RTCRST#连的电容拆掉 就正常了
没分了上来混点分

网友:
RTCRST#低了导致南桥不正常工作,呵呵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A:
pm_SUSB# PM_SUSC#  是什么信号 发帖可以发的详细一些 这样对大家 对自己 都有一定的总结 提升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_SUSB# PM_SUSC#  是什么信号 发帖可以发的详细一些 这样对大家 对自己 都有一定的总结 提升的作用

打开内存供电和S0供电的

网友:
南桥的rtc电压偏低  导致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内存供电和S0供电的

谢谢 可能相当于 SLP_S3 SLP_S4 的作用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可能相当于 SLP_S3 SLP_S4 的作用

本来就是,只是厂家不同,名词不同罢了

网友:
能备份个BIOS给我 吗

网友:
不过看来没费什么劲啊

网友:
这个机子我遇到一个是那个6叫管子坏了

网友:
朋友秒杀呀   rtc不正常 导致不上电

网友:
按时序修,呵呵,细心!

网友:
最讨厌修这种机子了

网友:
这机器好多不触发的

网友:
新的一年不错  大家都是秒杀啊

网友:
华硕机器难修

网友:
华硕现在卖的那么好,,机器那么难修。。。。怎么搞哦

网友:
我的不触发,0.016    PM_PWRBTN#无跳变,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EC条件没满足,要么EC坏
没有EC头大

网友:
这个没有点位图。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我有台不触发能否分享下你的点图:。

网友:
ASUS机器有点差了

网友:
EC买的到的吧

网友:
有机会的好拍好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以后遇到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