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如何取出和装上液晶面板?

楼主(2014-02-06):
今天换个灯管倒霉,左下角和右下角一边留了个指母印。。24的屏。。后来直接给他弄烧了说修不起。

请问大伙如何取和装,不会弄碎屏啊。

网友:
这种活马上就要没有市场了,你还在研究?

网友:
直接给他弄烧了说修不起 说得过也算行了 不是一天两天练来的 好多的屏 不拆还好 一拆开就出线 风险是相当大 不要将责任全部自己担 也是个办法

网友:
这个就是要细心,,,

网友:
我都害怕 不敢修了

网友:
很多用了时间长的机器,更换灯管的时候会把屏线搞坏。而且有的很难拆,小心仔细。实在不行就发图看看。

网友:
我是用的下面这个方法。。弄碎了。不过我估计是上屏外框的时候弄碎的。要不不会两边都出现碎的情况。因为我只拿了一边。

网友:
论坛图片又不行了。。晕。。只有传自己空间了

网友:
真是晕啊,胆大心细,操作时最好是在清静的时候,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 不要强制按压屏幕

网友:
恩,我也不敢换   ,这个都可以糊弄顾客啊?

网友:
我又的是抽出来的方法

网友:
我是拆屏换,拆开后铺报纸在导光板上,除了小心我还能说什么

网友:
说实在的我就换过一次,还成功了,不过在没换过,现在都忘了,不过我当时确实是把屏取下来了,后来才发现根本不需要,不过也不能确定是所有的都能不拆屏。大部分是不需要的,把两边框架去掉,仔细研究一下,办法就出来了,你说是把

网友:
看机器年代了   太老的  换灯管  十有八九 出线   08以后的 还好

网友:
反过来取没事的

网友:
干有风险的活,提前说好。要不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我年前就遇到一个。灯管屏四个角都烧黑的。灯管连接高压的手脚都烧变形了。
拆开屏换上灯管,白屏有线。
报废了。晕。这联想的屏,都烧成这样了都没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年前就遇到一个。灯管屏四个角都烧黑的。灯管连接高压的手脚都烧变形了。
拆开屏换上灯管,白屏有线。
...

联想的屏有很多居然灯管两头不上热缩管,这钱都省.冒烟,打火.差点就烧着了;

网友:
去掉外面的铁壳后,把屏电路先展开,然后翻过来,向下屏就出来了,我一年换几十台灯管,小心点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