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主板 无vcore简单维修

楼主(2014-02-06):
主板:华硕p5kpl se
故障:不开机
主板拿来说是不开机,接上手先开机看故障是不是客户所说的一样。上电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明显主板供电部分由问题,跟客户报价同意后开工。看下主板外观CPU供电附近好多电阻已经氧化了
,先不管它。量下各大供电阻值没短路后上电按英特尔时序。测主板内存电压1.8V正常 桥电压1.3V正常 再去测CPU电压为0 V
明显不正常。碰到这种故障我习惯是先看电源IC。 点位图测电源IC开启脚4接个二极管和两个电阻电压为0.5V问题就在这里了。在再测另一端VTT_PWRGD为0.7V偏低,看来二极管没坏。 它连到一个102排阻跟一个小三极管测102一端1.2正常,另一端还是0.7左右。 果断把102排阻和小三极管换掉开机跑马了 ..本人第一次发帖,图片老是搞错,还请多多关照。我没学过理论,还有好要学习的,希望与论坛的友友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祝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网友:
别说 你还真是个高手来   看来也是论坛的老鸟了

网友:
应是供电附近电阻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不过查了好久

网友:
理论挺扎实的了,楼主谦虚

网友:
有时候还真没有这个耐心去找故障点

网友(2014-03-12):
看来基础必须得打牢

网友:
搞楼主的方法,搞定一片P5QPL SE的板也是没有VCORE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