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的显卡,更换了电容后反而有点儿花,求助

楼主(2014-02-06):
首先声明,我完完全全是个门外汉。
求助内容如下:
原来不花的低端显卡,拆下清灰发现爆了一电容,然后自己花了半天给整上了一个同v 同uf 的电解电容,装机回去竟然花屏了,请问,问题出哪了?

(可惜等级不够无法上图,图早已拍好,随后够级了就上传)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8588&reltid=739057&pre_thread_id=0&pre_pos=2&ext=就是这样的卡,左上第一只大电容爆了,电感左边靠近输出接口的那只。

网友:
确实是挺奇怪的事情,我也在学习显卡维修中,想了解个究竟。顶你一下吧。以后有结果了记得通知我啊。

网友:
好的,有好心的大哥帮了我,我一定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
把原来已爆的电容换回去,还是花的,看爆痕,爆了应该好久了,没动手之前都好好的所以爆了电容都不知道。

网友:
其右边的两只 大电容 FZ74 /6.3V/1500 有点凸,但未开窍,会否有关?由于越换越花所以这两只没敢动它。

网友A:
  这和你有没有换电容应当关系不大,你换电容之前没花 可能是你没长时间运行和测试显卡,你试机的时候正好没有花屏,但开个几分钟或者运行和显卡有关的程序就会花屏,这个是显存或显卡GPU的问题 ,

网友B:
耐压低了 ,容量小了, 正负极反了,可能是其中的一中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有没有换电容应当关系不大,你换电容之前没花 可能是你没长时间运行和测试显卡,你试机的时候正好 ...

不大可能,平时页游,电影,每天开机不下 5钟头,没发现意外,只是这次清灰时发现开窍了,才动手给换了一下,结果就挂了。而这此花屏是一开机就有,是否换电容时顺便把什么给一起谋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低了 ,容量小了, 正负极反了,可能是其中的一中原因吧

标称值一样,就牌子不一样,如果是反了的话,为什么我把已爆的原来的那只原样焊回,还是花的。

网友:
页游的 flash有gpu 参与,电影也有硬件加速,电容爆头的原因应该是长期处在热风下原因吧,不过散热器近点的那两只有点鼓没开窍,距离远点这只倒开了证明不单单只是温度关系。

现在,这些不重要了,我只是想怎么把它修修,不花花屏就行。

网友A:
加焊一下GPU试试

网友:
我技术不行  花屏的 加焊一下GPU或显存 不行 就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GPU试试

加焊gpu或显存要多少费用啊?刚才网上查了一下,要100-300。比我的显卡还贵的话我就修不起啦。

网友:
参考链接图,电感下的MOS  APM2506N 黑笔G 红笔S 在线测鸣响(数显万用表二极管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同耐压同微法的电容还分好几种类型的,不能简单的更换,类型也要相同才能更换

网友:
再总结一次,更换前没花屏,并且电容确实是爆了的;更换后才花,换回原来已爆的依旧花,由此说明也许问题出在别处了,请不要围着电容转。

题外话,这论坛真拽,真正的高手是不会在这里露脸的,过多的限制搞的我这等非会员晕头转向的,我有这个时间恐怕早就在别处找到答案了不是,最多明天,还没结果,直接 hosts 里添加 127.0.0.1 3xw.chianfix.com.cn,太神奇了,验证回答都要弄好几下。

网友:
高手啊,教教我吧,我自己修自己的东西,不赢利,只为环保,少出电子垃圾。

网友:
有可能不只是电容的问题,显存可能也有问题。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正负极给搞反了?

网友:
把附近那几个看着有点凸的电容一块换掉试试

网友:
测测三端稳压,再看看电容

网友(2016-02-27):
有可能楼主换电容时焊接设备有问题,造成显存小面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