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了 这个是不是 最要命的那个原件

楼主(2014-02-06):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主板2.png    主板烧了  这个是不是 最要命的那个原件    请多关照

网友:
   不知道图能不能显示

网友(点评):
你好,请用正确的方式上传图片,黏贴复制的是不能够正常显示的

网友:
再放一张高清的

     插电源时 接反了  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小白来纯支持楼主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

网友:
第一张看不到  第二三张 应该可以

网友: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

网友B:
Q500好一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后继转换电压的一个场管。 这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你 说下板号或机器的型号,我给你查一下这个是什么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0好一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后继转换电压的一个场管。 这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你 说下板号或机器的型号,我给 ...

Maxtor/迈拓 MT6Y080L0 040300 L7250E .2 MT硬盘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0好一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后继转换电压的一个场管。 这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你 说下板号或机器的型号,我给 ...

迈拓MT6Y金钻九代硬盘电路板:040111500  0401113006L电路板040121400   我不知道哪个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0好一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后继转换电压的一个场管。 这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你 说下板号或机器的型号,我给 ...

Diamondmax   plus 9   80GB ATA /133 HDD   硬盘上写得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0好一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后继转换电压的一个场管。 这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你 说下板号或机器的型号,我给 ...

是个8角的  之前有人说可能是 “BIOS芯片”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