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跑D4维修一例

楼主(2014-02-06):
主板具体什么型号我忘了
拿到主板上电发现跑D4

发现是双BIOS心想刷好的希望不大

CMOS放下电没用,二话不说直接刷BIOS

刷完BIOS故障不变,那就老实测电压吧,测内存供电时发现3.66V偏高

直接换内存供电芯片

换完电压正常

上U和内存,嘻嘻亮机

新手发帖莫见笑

网友A:
1.8电压成了3.6 想问下楼主 有没有烧内存呢

网友:
说实话还真烧了条,还好我是用的512MB的

网友:
我维修的一般是条子少3.3的电压

网友:
呵呵!!!我也烧过呀!

网友:
3.6汉烧内存,质量真好

网友:
一直以来  修板   都是CD的U  512的内存和3600+的U

网友:
楼主真是
奇迹啊

网友:
D4要是我 一定先检测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
对哦,要我也是查内存供电,你在测试到3.6的时候,1.8v的电压出了么

网友:
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D4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电压成了3.6 想问下楼主 有没有烧内存呢

内存供电测量的时候不上内存一样可以测量的到啊!

网友:
晕。你修板不是先测电压。是直接刷BIOS的= =

网友:
你修板是反着来的呀

网友:
对的 一般跑D4都是内存不过 就应该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而不是先去刷BIOS  费时费力

网友:
反着来的真厉害

网友:
主板应该是捷波蓝光770

网友:
跑D1一般是BIOS,跑D4就要考虑内存了

网友:
竟然没烧内存,控制芯片坏了导致电压偏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