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CPU坏了引起不过内存

楼主(2014-02-07):
    单位同事家电脑,说开机不显示。拿到电脑插上诊断卡跑C1,是不过内存。换内存、换插槽还是C1,拆主板在开机不跑码!记得刚开始跑码,他的主板PCI插槽上插了块视屏采集卡,插上视屏采集卡开机跑码了,还是C1。这回找到了没过内存开始测量内存供电,都正常。也没有哪个芯片发热。还想刷BIOS,可是没有编程器,想到手里还有块3000cpu换上试试。结果开机跑码了。最后有换上坏的5000还是不跑码,在PCI上插上电视采集卡跑码就到C1,真是奇怪了。得回手上有块3000要不就买主板了。再次告诉大家CPU坏了还会不跑码和跑C1。怪怪的。。。。。。。照片没有拍,哪天拍了补上。在此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财源滚滚。

网友:
学习了
之前有遇到过 集成显卡不显示 和CPU有关
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AMD的4000+—5000+CPU故障有点多的,INTEL的CPU很少有坏的。

网友:
还好CPU不值钱,

网友:
没听明白什么回事,但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AMD的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AMD的板内存是U管的,所以U坏会不过内存

网友:
AMD的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CPU里都有内存控制器,

网友:
AMD的CPU里边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如果U坏了,不过内存很正常啊。我遇到过10几片七彩虹的AM2全集成的主板,进系统,显卡驱动装不上,或者用用花屏,以为桥的问题,最后诊断是网卡问题,拆掉集成网卡后,没问题了。。。。

网友:
哇 看看 5000+  我坏 最多了  一堆啊 最少也有 30多个啊

网友:
CPU多主意一下

网友:
我也碰见过几个了AMD的

网友:
AMD cpu如果内存不过,一般可以考虑换一下CPU,因为CPU集成内存控制器。

网友:
我一般不过内存,就会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看架构就知道AMD CPU管理内存。。内存单元坏了肯定就不过内存了

网友:
换cpu试试换cpu试试

网友:
AMD  的CPU  是内置集成内存控制器的   所以  CPU 坏了不跑内存很正常的    我有好几个双核CPU  不过内存的  和挑板显示的 ~~

网友:
AMD的U坏有时候还亮机呢,还卡在那不动呢。。

网友:
去年的时候经常遇到。现在见到也知道怎么做了先换内存。不行在换CPU